急求!代换!液晶19V适配电源芯片UC3843代换用哪个管子可以!

楼主(2012-12-16):
昨天 工作不多,师傅拿来一个坏的适配电源给我修!
什么都检测过了,各个电子元件都没问题!可是通上电,就是不起振,唯独只有电源芯片UC3843找不到哪种心片可以代换!求大虾指点迷津!

网友:
可以UC3842代换,但是UC3842的7脚启动电压不得低于16V,代换后要使UC3842的启动电压达到16V,

网友:
那我怎么将第7脚弄个16V的电压啊,

网友:
3843代换3842容易,3842代换3843难一点,启动电压可以通过减小启动电阻来实现,但反馈绕组的供电如果过低,就麻烦一些。

网友:
废电源里多的是,这还还用代换???

网友:
找不到,3843,,,,3842倒是挺多多的

网友A:
3843很难买么?就是供电电压上限跟下限的区别!3842高点。同意4楼观点,你用线圈反馈供电,就会出现芯片供电不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843很难买么?就是供电电压上限跟下限的区别!3842高点。同意4楼观点,你用线圈反馈供电,就会出现芯片供电 ...

哥!,还是不明白,线圈反馈供电的原理!希望能得到帮助,!谢谢啦!

网友A:
就是变压器自身定好了,是根据输出电压有一定的比值,所以要改变压器匝数才能改变给芯片供电的电压。应该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变压器自身定好了,是根据输出电压有一定的比值,所以要改变压器匝数才能改变给芯片供电的电压。应该就 ...

一个比一个复杂,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网友B:
UC3843  7脚为该块供电端,7脚启动电压8.5V 低于7.6V进入低压保护状态。判断UC3843是否损坏的简单方法是:单独在7脚5脚间外接+9V电源,7脚+  5脚-  ,若8脚无+5V输出,则IC3843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UC3843  7脚为该块供电端,7脚启动电压8.5V 低于7.6V进入低压保护状态。判断UC3843是否损坏的简单方法是: ...

资料提供的太好了,真的,太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