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碰见一奇怪主板。。G31T-M7

楼主(2012-12-17):
昨天大早上的。。顾客送修一主机。。说 玩游戏后死机。。然后再开机。。屏幕就不亮了。。
拿来测试。。上诊断卡,跑E0(鑫帝093)  心想,跑E0嘛。。内存问题。。重插就好了。。  经过几分钟的插拔。。插拔。。。故障依旧于是拆下CPU 拆下内存 上假负载  测各大供电。。内存供电 1.8V  SPD 3.3V  verf 0.93V 正常、 桥供电1.19v 总线1.2v

VCORE(上真CPU测) 1.21V  接着。。时钟信号 测得1.6v左右    复位灯常亮(上假负载没法测CPURST)心想都正常。。为啥不跑码呢。。上论坛搜索看有没有通病。。
有几个帖子说此主板容易北桥开焊导致E0 CPU座子开焊。。好吧。。压桥  压CPU座子。。还有的说刷BIOS (屡试无果)...最后干IO 涛声依旧。心想是不是顾客的东西坏了。。于是装了我的一个酷睿E2140 后顺利跑码。。

总结:自己太大意了。。以为CPU 热了。有电压。。就正常  还有一点,因为AMD的板子CPU管理内存,775的主板应该是桥管理,所以误认为CPU是好的。。为啥会跑E0真是想不通。。

                                                                                          悲剧的一次维修

网友:
V星 G31-M7吗?这板子的BIOS很容易出问题,出问题了会跑乱码,一般刷BIOS就可以解决。

网友(点评):
精英的板子。。。

网友:
BIOS 刷了N次。。呵呵。。最后换CPU解决.............{:soso__6235880048239246314_3:}

网友:
..修的时候不拿自己的CPU先试么。。??什么顺序啊都是

网友:
这就是钻到电路里出不来了。记得有个也是爱鼓捣电脑的客户,带一块主板(自带U)来修,我看一下报50元,告诉下午取,其实就是775座有个针脚变形,用镊子调整一下就好了。这哥们取板时好一顿飘扬我,说他是他们那个圈子里的电脑高手了,就是没搞定,还是你们专业的厉害,你说这该有多扯,哈哈

楼主的例子很经典。

网友:
居然是U坏了!!!!

网友:
这客户要是看到你这帖子,估计嘴马上气歪了。

网友:
我修东西都是用自己的设备,别人的不用,就算是同事的也不用.

网友:
前几天我修个板子跟你这块差不多哦·供电都出来了·就挡内存··内存是我干活用的内存·刷BIOS·换IO`加焊桥·拆网卡·声卡·*脏话*·这个弄啊·后来·换个内存·好了·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