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星r467的问题

楼主(2012-12-17):
这几天修了2台r467的机器,修好后发现有一个同样的问题,就是这个机器假如连续开关机,就会出现1次不显示,等一会开,就没有这种问题,有没有高手遇到过这个问题,指点一下。

网友:
bios  有没有烧录过 这个板子显卡也容易出问题  看不显示是什么情况

网友A:
谢谢了,bios刷了。显卡应该没有问题,看电影一天都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了,bios刷了。显卡应该没有问题,看电影一天都没有问题。

刷BIOS 就好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BIOS 就好了么?

呵呵,没有好,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C:
是不是还是SB背面电容问题

网友D:
恭喜楼住还是解决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恭喜楼住还是解决拉

呵呵,没有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还是SB背面电容问题

不是,还是没有搞好。

网友:
不亮电流是多少?

网友:
是不是CPU背面有个NEC大电容的?有就换吧

网友:
不显时电流上到多少?

网友:
不亮时是什么个情况?

网友:
最好用示波器抓下波,看不开机的时候时序卡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