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是不是屏爱坏

楼主(2012-12-17):
接过好多三星的显示器屏都是这样的,请大家帮忙看看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
三星的屏不一定就爱坏,但你这屏是真的坏了,,

网友:
屏坏了.能修的好

网友:
也不一定的,屏坏的不多吧!

网友A:
这种现象自己把不显示的那部分的屏排线重新焊接下,有一定几率能修好~

网友:
是的哈。不过三星的灯管爱坏

网友:
你这块屏是肯定坏了。三星的943系列高压板容易坏,你这款目前没听说什么通病的。

网友:
我在怀疑你那是真三星还是假三星。。
三星屏幕很是出问题。,

网友:
前段时间有三星的风波!电视的屏有问题不开!
现在显示器三星屏坏的很少!   这种现象没碰到过!  还希望LZ 知道了通知我们    还有大神们请多多指点着事怎么回事儿???谢谢了

网友:
我修的三星的电容和灯管接口爱坏。楼主的这屏,有条件换换主控,基本上是完了。

网友:
三星屏幕坏的也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要怎么修呀

这个要用到机器..是屏上面的软排线坏掉了..

网友:
不知你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三星(前几年假三星太多了)
三星的显示器我修过很多,除了屏碎,屏坏的几乎没有
我个人认为 奇美屏坏的多

网友:
你发的图片屏坏了哦

网友:
三星的,程序那是来一个刷一个好

网友:
很明显是屏的问题!!!!!!!!!!

网友:
显的问题,但这样的可以修好.

网友:
看现象是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现象自己把不显示的那部分的屏排线重新焊接下,有一定几率能修好~

屏线怎么焊接??要压屏的吧

网友:
这个刷下驱动不行就只能压下屏了,估计。

网友:
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不错屏坏了,屏线脱了要压屏了,三星显示器驱动板程序坏的多屏坏我还没有遇到,现在的三星显示器有的屏还是别的厂家代工的屏不是自己家的屏

网友:
这不是t190嘛。。。侧方贴片按键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