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助内存怎么修 我有一条偶尔蓝屏

楼主(2012-12-17):
如题 威刚2G 800台式机内存 有时一天都没事 有时蓝屏一下 会是开焊吗 用风枪加焊可以吧 没修过内存 大神们出招吧

网友:
谁还去修内存阿,真麻烦,不管是什么,以后趋势都是换了.

网友:
找出那个颗粒坏 ,换或加焊。

网友:
现在都是直接换的那还有修的

网友:
怕麻烦会做什么维修啊 维修就是要找到故障点换来成就感

网友:
我们这里内存坏了直接换。不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找出有问题的颗粒 有软件吗 麻烦给一个

到内存专区,有好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