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集成,CPU温度超高,散热片与CPU都换过了

楼主(2012-12-17):
DELL D620集成,CPU温度超高,散热片与CPU都换过了,求解

网友:
散热片摸着烫吗

网友:
换个CPu试试,改长转  ……

网友:
风扇呢 是不是扇风啊

网友:
是不是温控电路坏了啊 。。温度检测有问题。。

网友:
换风扇,导热硅脂也要加的啊!加铜片。一定要接触好。不然就是电路问题了。

网友:
换固体导热硅胶吧,CPU与散热片接触好了散热自然好,温度自然会降下来

网友:
把风扇改长转试试

网友:
换个CPU 试试  看看风扇是吹出来是冷风 还是热风

网友:
这个机器的风扇很容易装反,装反的话温度肯定会高,你看下

网友:
查下CPU供电是否偏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