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高手 hp2133 硬盘sata口 改接 (附2133 硬盘接口图纸)

楼主(2012-12-17):
(图片)

网友:
你没有说你要怎么改呢

网友A:
参考下面的
TXP -- SATA_C_TX0+
TXN -- SATA_C_TX0-
RXP -- SATA_C_RX0+
RXN -- SATA_C_RX0-
R收   T发   P正极  N负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下面的
TXP -- SATA_C_TX0+
TXN -- SATA_C_TX0-

按上面数据部分接好后,供电部分 接+5v, 一根接地,笔记本还是识别不了硬盘,电机也不转。。。有+5v供电!

网友B:
还要看BIOS是否支持, 还有南桥的SATA模块是否有供电和时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要看BIOS是否支持, 还有南桥的SATA模块是否有供电和时钟

情况是这样:硬盘转接线断了,想直接硬盘到主板硬盘接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情况是这样:硬盘转接线断了,想直接硬盘到主板硬盘接口

那应当好弄啊?不会有别的问题吧.

可以试着飞断的线啊,这种线基本透明的,可以直接测哪条断了,就飞哪条吧,飞好线还不可以,就是有别的问题 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应当好弄啊?不会有别的问题吧.

可以试着飞断的线啊,这种线基本透明的,可以直接测哪条断了,就飞哪条吧 ...

数据部分地线,和供电部分地线,都可以接同一个地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数据部分地线,和供电部分地线,都可以接同一个地吗???

这个接口有货的,也不贵,20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接口有货的,也不贵,20块钱

恩 是的,就是想分析一下..... 求个明白,按图纸接 怎么就不可以 ,费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