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529 ver 1.1 G31M3 v2 上不上内存都跑d2

楼主(2012-12-17):
ms-7529 ver 1.1 G31M3 v2   050    跑D2 上不上内存都跑d2      加焊过北桥,  刷了好多种bios   我还是怀疑BIOS, 大家帮看看    无助中……

网友:
哦。对了  BIOS的第六脚没有电压,不知道正不正常

网友:
我也觉得是BIOS问题,很多这样的,你换个BIOS刷下试试?不行回焊下南桥

网友:
多是BIOS了,继续找吧

网友A:
要是8脚的BIOS,6脚是南桥过来的时钟3.3v

网友B:
BIOS 12 56脚对地阻值量下看看什么情况. 这种情况CPU工作了,不一定就是BIOS问题.

网友:
SMBclock /smbdata电压有没有3.3V,供电,时钟正不正常!如果SPI的BIOS六脚无电压的话,BIOS到南桥线路有没有问题,正常为3.3V,再没法就南桥了!

网友:
正常的  我量了  阻值也是对的  就是没有电压  台机我修得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8脚的BIOS,6脚是南桥过来的时钟3.3v

是南桥发的  阻值也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IOS 12 56脚对地阻值量下看看什么情况. 这种情况CPU工作了,不一定就是BIOS问题.

阻值正常,1 2 5都有电压  就6脚没有电压

网友D:
    4 。    6脚没有电压
其他脚必须要有3.3V···
我这有一块一样的板子···
2,3,8  各有一电阻相连··会不会是被你吹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阻值正常,1 2 5都有电压  就6脚没有电压

6脚没电压正常,你有示波器吗,在触发开关的瞬间 6脚应该有波型的,你试试看. 如果正常就不要考虑BIOS了.

我试了一下 确实应该有波形·····l z

网友:
2PIN和5PIN都要有波形,开机的瞬间 兄弟我总觉得你走弯路了.应该不是BIOS问题,你试试看CPU运行之后的电压,和信号.  看看内存的工作条件满足没有. 看看有没有断线.有带灯治具吗.

网友:
这款主板 修的最多的就是电容爆的 和BIOS 坏的···这好像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6脚没电压正常,你有示波器吗,在触发开关的瞬间 6脚应该有波型的,你试试看. 如果正常就不要考虑BIOS了.

什么叫应该有波形呀,是有还是没有啊,如果有就正常,我的示波器是数字的200M 能量出来.

网友D:
楼主 影身了···等答案吧··

网友:
哈哈,我此生兄弟,我觉得他走弯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 影身了···等答案吧··

等答案吧,我觉得是走弯路了.应该不是BIOS啊,他换也换过了,刷也刷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6脚没电压正常,你有示波器吗,在触发开关的瞬间 6脚应该有波型的,你试试看. 如果正常就不要考虑BIOS了.

就是没有示波器,才麻烦!看来6脚没有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4 。    6脚没有电压
其他脚必须要有3.3V···
我这有一块一样的板子···

嗯  4脚是接地的  就6脚没有电压     跟你的比较那就说明正常的  可是跑D2   你看主题  我有两块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