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Eee PC 1000h 上网本一个变态问题。。

楼主(2012-12-17):
今早接到客户一本华硕 Eee PC 1000h 的上网本, 电源是12v的。
故障描述 用电池下开机,使用一切都比较正常。
接上适配器 速度就会很慢,客户说他用适配器接上装系统都要两个多小时。
坛里哪位大虾有遇到过吗? 求指点呀。。。
华硕

网友:
换个适配器。我上次也碰到一次 HP的 用他的适配器 近BIOS

网友:
卡爆了 换我们的适配器就没事

网友:
呵呵 适配器问题 很少见。。惠普的一些有出现。。。

网友:
EC没遇到,HP就有电源问题,导致机器运行很慢。

网友:
楼上, 我说的是华硕,
电源我用的是电流表。
故障是一样的, 也不会这么傻到不换电源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