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3K 卡LOGO

楼主(2012-12-17):
刚接手一个F3K的华硕AMD 双核 ATI独显的本,一开机就卡LOGO 实在不知道从何下手,哪位大侠教教  CPU 内存 换过,硬盘 光驱,键盘,触摸面板,无线网卡不接也试过,都卡LOGO 如果开机快速按F2能进BIOS,,那就不死机卡LOGO了,进BIOS里就不死机,如果任何不按或者不接键盘就卡LOGO,实在现在想不到招   在线等,,哪位大哥帮出出主意,我从哪下手

补充内容 (2012-12-21 14:26):
最后刷BIOS好了

网友:
是不是不接HDD的原因啊

网友:
还没碰到过这种问题,AMD的怪问题就是多。

网友A:
先看进PE死不死机.
ASUS我们这里修的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进PE死不死机.
ASUS我们这里修的多了

卡LOGO 根本不到PE引导的程度 只是进BIOS不死机,但得速度按,按晚了就死机了 卡在LOGO画面上

网友B:
试放一下COMS电池和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放一下COMS电池和刷BIOS

恩,电池放电试过了,BIOS是多针那款的,,我的编程器刷不上,我加焊试过

网友:
刷BIOS 肯定好

网友:
bios 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检查下lid

网友C:
BIOS的机率比较大

网友:
北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的机率比较大

找朋友刷一下BIOS试一下,今天估计有结果

网友:
怎么样楼主   结果如何 望分享

网友:
一般跟BIOS关系不大了,试试干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