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cpu座子问题

楼主(2012-12-17):
一个华硕f8t笔记本,cpu是amd的,拆机发现时cpu座子虚焊,但是这种座子该怎么加焊,需要把上面那个塑料盖拿下来吗!但是发现拿不下来。是直接加焊吗。请指教

网友:
你怎么看出来的虚汗

网友:
这个一般不虚汗了 ,多半是CPU的问题了

网友:
直接加热 压个硬币 用无铅的温度 感觉融珠了 就可以了

网友:
笔记本我们都是直接换  那个盖子取不下来的

网友:
Cpu的问题可能性大得多。

网友:
不要拆座子,直接高温加焊不需要加焊膏

网友:
CPU坏的可能性更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