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的三星12v-4A适配器

楼主(2012-12-17):
今天上午客户送了一台金利的显示器,初步故障,不通电,拆机,发现12V没有进入板子里,从12V接头那里飞线到16V470UF电源那里,插适配器,机器亮了,不过一会就灭了,接外接灯管,只亮一半,然后果断的改高压,故障依旧,怀疑高压有问题,换了一个,故障一样的,当时怀疑是那里接触不良,插电,拿手摸元件,没有发烫的,又换了个高压,还是一样的,怀疑适配器,换了,机器长亮,故障解决。

网友(点评):
用修本子的维修电源你就不会走这样的弯路了

网友:
三星的适配器也那么多水货,见识了 以后注意点

网友:
现在好多厂家,特别是有点名气的,都开始做些不三不四的垃圾东西了。

网友:
最好自己准备用于试机的可靠适配器,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
适配器里面有电容怀孕了吧!!!

网友:
适配器超容易电容鼓包。。。。

网友:
现在的东西都假了,如果用在维修上用的话还是要试一试,要不然还会出现你这种情况的,做无用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