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SL410K卡LOGO

楼主(2012-12-17):
客户说是一夜忘了关机第二天重启后就卡在thinkpad的界面上进不去系统。

打开本重新刷BIOS后问题依旧?硬盘检测没问题。有碰到这样的吗?                 谢谢大家啊  加焊了南桥现在好了

网友A:
所有外设全拆了。。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有外设全拆了。。再试试。

现在是裸版试的机,散热没问题

网友B:
右下角USB,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右下角USB,通病

怎么解决?

网友:
已经刷过BIOS,问题依旧。。。。

网友:
检测一下南桥呢,测测USB有没有摄像头,拔掉

网友:
再刷一个   不行换南桥

网友:
谢谢大家  加焊了下南桥好了

网友C:
和我的问题一样
还没解决

网友D:
难道是南桥空焊?

网友:
裸板测试还一样的话无非就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难道是南桥空焊?

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和我的问题一样
还没解决

我的解决了  开机量下看看USB的5V有没有被拉低  要死没拉低的话就加焊下南桥试试

网友:
这个真没有

网友:
把USB口拆掉卡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