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IT8718F-S这个脚是什么作用?

楼主(2012-12-17):
如图中的116脚,电源座红色5V通过2个精密电阻和IO的116脚相连

网友:
哥们,,看PDF说明吧,,翻译这东西不错

网友:
找个电路图看看连接对应脚

网友:
数据线吧,8条一组

网友:
0-7的八条数据线,到并口的2# ~ 9#;

网友:
是LPT 打印口啊  兄弟. 应该是通过一个排阻联到LPT的,你量下阻值正常就不用管它.

网友:
116这一脚的电阻掉了引起了不跑码,

网友(2015-07-21):
这个是修的什么故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