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开机掉电

楼主(2012-12-17):
联想Y430 板号LA-4142P Internet CPU 独立显卡
故障现象:开机掉电
裸板电流:待机0.011A  按开机键后0.028A  至 0.88A 到这有两种现象
1.保持一会0.88A 掉到0.011A待机
2.保持一会0.88A 掉到0.37A再自动加到0.88A再掉到0.011A待机
各电感电压:
3/5V有  1.5/1.8V有
CPU:1.24V(空) 0.94V(上cpu)
GPU:1.12V

电压均正常。刷BIOS OK 解决0.88掉电
BIOS 型号25L1605AM2C
Y430独显

网友:
这也行,学习了,不错不错

网友:
这种问题刷BIOS也能解决,这次真学习了

网友:
应该是BIOS的显卡部份坏了

网友:
这样也行啊,正好我刚刚也碰到这个机器修的头大了

网友:
这样也行啊
学习了

网友:
只能说 BIOS的作用太强大了...

网友:
BIOS的作用太强,楼主更强

网友:
眼睛哇 爱死你了。

网友:
又知道一种方法

网友:
我弄了一台G430,也是这样,但刷了BIOS也不管用,有一点不一样,南桥发出的复位电压低,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是不是不跑吗引起掉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