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的灯变成蓝色屏是黑的

楼主(2012-12-17):
遇到过好几块这样的显卡了,开机后显示器有信号但屏幕是黑的什么也不显示。像这种问题一般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
你说的这么不清楚。只能怀疑BIOS了

网友:
碰到过这种情况  大多数都是芯片脱焊  BGA加一下试试...

网友:
我这也有一个    坑爹的很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接口?VGA的话可能是三基色信号没出来。

网友:
查VGA的行场信号

网友:
量VGA接口的1 2 3RGB三基色和13 14行场同步值班室,主要修三基色。显示器蓝灯说明行场信号有了。

网友:
会不会背光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