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主板跑C1不过内存维修中

楼主(2012-12-17):
昨天接到一块昂达a79gs主板 点不亮  哪来上电  跑C1  大家都知道是不过内存  换我们的内存还是一样  于是查内存供电 的1.8V 的电压来了没有   用万用表测  电压来了     在查内存插槽的第一脚有3.3V电压来     在查其他电压  北桥  CPU  电压    供电都正常    主板也能复位  是不是CPU的问题呢? 换CPU试试  换我们的CPU 后主板能点亮了   因为是AMD的CPU不敢确定是不是CPU坏了 于是在把客户的CPU 拿来试机   把CPU 上上 去  主板能点亮了  心里窃喜 想想 难道是CPU保护了  接着把CPU风扇上上  问题有来了  还是跑C1     于是把CPU拿下  换上我们的CPU  又能点亮  接着上风扇 还是能点亮  接着在拿客户的CPU试试  又能点亮 接着又上风扇  靠  又点不亮了 难道是座子有问题 不应该啊  用我们的CPU就可以啊  到底是CPU有问题呢?还是座子有问题  请各位大侠请教请教

网友:
客户cpu有问题啊

网友:
那我用 客户的CPU到其他的机器上试试

网友(2013-03-18):
烤cpu座子吧。cpu管理内存。

网友:
应该是cpu问题

网友:
AMD机子,跑步过内存,有两个桥的直接干北桥,只有一个桥的就干那一个。干了再说。很多AMD得机子都是桥虚汗引起过不了内存

网友:
AMD的是CPU直接管内存的。所以CPU问题可能性大D

网友:
目测CPU座是否虚焊。

网友:
CPU的问题?

网友:
CPU做子有问题。

网友:
CPU座是否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