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有时可以开机有时不能开机

楼主(2012-12-17):
一般是第一次插电的时候,待机0.3是正常,可以显示。但是只要开机关机,待机就0.6了。或者第一次待机0.3,把插头重新拔插几次,待机也变成0.6了。如果是0.6的电压是不触发的,他的3和5伏电压都有,
   现在不知道怎么样查下去了
   求救!!!

网友:
3 5V的滤波换掉

网友:
查下IO和南桥

网友:
待机不稳定  查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