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21.5寸 黑底色时中间有偏白

楼主(2012-12-17):
aoc 21.5寸 黑底色时中间偏白,换过驱动板还是一样,已确定是屏的问题。请教大家这一般是什么问题
这些压正常吗+21V +13.5V -7V +3.3 把+21V再升到+25V是就好点。
问题
驱动

网友:
上图片,是不是中间1/3偏白。如果是,那就是屏COG坏了,没有办法修。

网友:
21.5寸 没猜错 应该又是中华屏..lcd 4灯 那种现象我们是叫-mura 面板问题 修不了的...

网友:
谢谢大家,有十几台是这样的,看来赚不到这批钱钱了哟

网友:
那问题应该修不了吧

网友:
问题太复杂啊。。。。。。。。

网友:
这个问题修不了,你还是建议客户换吧!如果运气好,客户在你那里换的话你还可以赚一笔。。。

网友:
此问题已解决,提升到25V左右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显示器的寿命就不知道了。现已用了十几天没发现异常。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