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KC 2525L v1.5驱动板没有屏供电故障

楼主(2012-12-17):
大家好 最近修过两台HKC 988 2525 v1.5 驱动板液晶显示器    都是屏供电没有   灰屏 背光正常
飞线倒是可以 但是 原因找不到
希望有这个板子电路图的朋友 贡献下  我分析下 那个地方故障 服务大家  谢谢
驱动板 芯片是RTD2120L  RTD2545LH组合的
图片这样的

网友:
高手在吗 电路图有的 留言

网友:
这种电路图不好找啊,你跑下线路不就行了

网友:
跑不出来啊  都一头雾水了  继续求

网友:
怀疑板子有断路

网友:
飞线搭个5V就行咯。       我都是这么干的。       可以的。

网友:
继续求 希望有人 提供电路图

网友:
故障现象是背光亮  灰屏

网友:
Q4Q5Q6Q H2A   换掉

网友:
1.8V 供电  不正常。

网友:
顶贴  继续求

网友:
屏供电,MCU发出个高电平的开启信号到NPN三极管,导能三极管,拉低PNP三极管或场管的G极,P管完全导能,5V直接为屏供电,一般为这两个三极坏的多,MCU故障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