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场效应管应该如何焊接下来

楼主(2012-12-17):
如果用风枪,那么温度和风速各调到多少?

网友:
400度。5速

网友:
主要看手感,再加上你的工具给不给力,

网友:
用风枪就可以拆

网友:
用BGA吧,如果电费不用你给的话,肯定百分百杀下来

网友:
温度420,风速5

网友:
风枪前面的口径是否用粗一点的?

网友:
已经焊下来了 谢谢

网友:
用BGA吧,
可否把你的BGA上图让我等开开眼?

网友:
听月饼哥的吧,肯定没错

网友:
要配个大风嘴把,小了肯定不行。

网友:
用850风枪风速开到最大,温度开到底,几秒钟拆下。

温度开到底 板子容易鼓包啊 风速开到最大 旁边过的电阻电容容易吹丢啊

网友:
我每次380,5挡,吹时间长了主板白色丝印有点变黄。

网友:
学习来了!我买的二手主板就是卖家自己更换过mos的。。牛人啊!我可不敢弄下这个!

网友:
这个还要问,还修什么电脑呢?

网友:
找块料自己吹着玩玩  不就行了   懂了!

网友:
不同的风枪,温度不一样的哦

网友A:
两把烙铁堆焊

网友:
400 5  档  990ad绝对可以下来啊

网友:
我都用380   4档,加焊也一样。

网友:
风枪烙铁都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把烙铁堆焊

没有两把烙铁用一把也可以拆下,温度稍微调高点

网友:
呃。。。个人感觉5mm的风嘴吹起来没有8mm吹起来给力

网友:
我都没学会还搞维修???

网友:
温度最高,风速中

网友:
温度380风速3就行了,多吹一会儿用镊子一夹就行了

网友:
最安全的方法就是两把烙铁堆焊,风枪的话稍不注意就会把旁边的小元件吹跑了,到时候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