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0 I5CPU充电电流大

楼主(2012-12-17):
IBM T410 I5CPU充电电流大,之前修过,换过MOS管,现在不知道管是什么型号的,求助。。。

网友:
充满电了电流还大吗

网友:
你确定他是短路   换的话到料板都的话都有    自己看看它是不是有1~3 4 5~8个脚连一起

网友:
多学学关于MOS管的知识吧,不是N沟道就是P沟道,电池和电源接口处的一般都是P沟道,P沟道都可以通用,附上资料一份,你看明白了就可以在料板上找可以通用的MOS管了

网友:
又找到基础资料了。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