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主板无复位 复位灯常亮

楼主(2012-12-17):
一块754CPU的主板  不跑码 复位灯常亮 内存供电2.5   桥 1.2  总线 1.5  CPU上管G极无电压 D级12V S级无电压 下管无电压  怎么修   求高手

网友:
我只能说你根据板子芯片组的时序来修

网友:
754cpu对应K8系列的芯片组(NV、VIA、ULI、ATI),总线供电最后发的,只有CPU/桥供电正常后发出PG,再发EN信号开启总线供电啊,你是不是搞错了,
我是个新手,

网友(2013-01-30):
754的换板吧!以后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