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g2209按键连键

楼主(2012-12-17):
HKC G2209按键板连键,主要是向下键和退出键连键。向下键的功能与退出键一样了,按键全换过上面的电阻 R1 R2换过,就是不好使,愁坏了。
大家帮帮忙。
功能

网友:
你量下这两个键供电脚是不是导通的咯。按键板这头没事的话,就是驱动板接按键板的接口那块的事咯。

网友:
电阻下了,直接

网友:
电阻下了,把二端直接连起来,

网友:
把按键换了,再不行就看看驱动板!!!

网友:
要不就是按键。 要不就是2120芯片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