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关机后不断电不起机

楼主(2012-12-17):
我的电脑技嘉GA-M68M-S2P的主板,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每次关机不断电再开机风扇最高速转,没有显示,只有在重新上电开机才能正常工作,求各位大侠的高见!

网友:
关机不断电那就是关不住机了

网友:
按照不上电反向思路修.

网友:
补充一下电脑能正常关机,关机以后不断220V交流电的情况下是不能正常开机的!很是郁闷,不过电脑还是能用。

网友:
BIOS 放电一下试试

网友:
你如果不是修电脑的我建议你拿去修电脑的地方看下,你要是懂BIOS放电就先放下电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