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519 不跑码

楼主(2012-12-17):
V星ms-7519 不跑码,拿过来时能开机装完系统后 在按开关机不开机,元方,此事你怎么看?倒霉吧,开关能触发,复位针3.3v 也能关机 就是不跑码,cpu无core输出 ps/2 usb 无供电 求高手点点
不开机
cpu

网友:
按时序修,先量测VCORE之前的电压1.2V有没有,应该是在北桥和CPU座子附近有个NMOS管.如果有就VCORE,没有就在往之前修.

网友:
这个1.2V给到CPU座.然后转出几个信号,最后转出来的是VCORE EN应该是.是VCORE供电IC的工作条件之一.

网友:
还是按照INTEL的时序修吧!

网友:
‘
在按开关机不开机……开关能触发
‘文字描述不清

网友:
你的问题跟我的一样。客户拿来的时候说装不了系统,结果我装好了系统。什么都测试了一边,都OK了。但是过了几个小时候,现在开不了机了。 不跑码!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 内存槽的下方,也就是南桥的上方有一个1.5V出来了。 但是北桥哪里没有供电,显卡那里也没有出供电,请问这个板是先出哪个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