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网卡显示已连但无数据交换

楼主(2012-12-17):
今修一块梅捷主板,开始是不开机,后来查到是I/O与PSON的线断了。驳好后开机,装系统其它们无问题。网络显示已连但上不了网/没数据交换,外加一张网卡也同样问题,是不是南桥坏了呢?谢谢各位指教下。

网友:
先检查MAC地址 然后更新BIOS ,在更新网卡驱动, 网卡的工作条件, 网卡座.看下附近电路的外观,有没有掉件撞件. 还不行那就得换IC了.

网友:
刷BIOS试试吧 ,不行就搞南桥喽

网友:
先网卡驱动,再看网线是不是长了或质量不好,再重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