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的悲剧,M190PW01掉件了!!!

楼主(2012-12-17):
当时是测试另外一个屏的时候拆下来的,拆下来就忘记安装了,现在忘记型号是什么型号了,谁又这四个件的参数啊,帮帮忙啊!!!

网友:
能找到具体型号更好,实在找不到的话,就按照左边的型号装两个试试吧。
拿不准C、R大小,就宁大勿小。

拆了东墙补西墙,你还可以再拆了南墙补东墙嘛!

一般就这样搞。

网友:
电容就不要管了,直接上大小一样的,电阻就看旁边的差数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试试看

找个一样的坏屏也可以

网友:
电路板有元件编号,应该不难解决。电容很好更换。电阻的话参考相邻的。也可以从10K开始用起测试,看上去是走信号的,一般也是4.7k左右吧

网友:
我这烂屏一堆,没这型号的 郁闷

网友:
下次在动手前用微距拍张清楚点儿的照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