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硕G41开机不显示,诊断卡显示6F

楼主(2012-12-17):
手里一块方正电脑主板,和硕G41,开机不显示,诊断卡开机就显示6F。请问应该是什么故障。

网友:
诊断卡不准的,查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这码看不懂,咱就自己查, 先量,CPU的电压,和频率还有RST.这是一个分界线.正常的话你就按跑码修下去,不正常就修之前的.多量量.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挨个查吧

网友:
那就挨个试试吧。

网友:
诊断卡也是大致确定一下范围的,做辅助维修有时候也不能完全依靠,可以自己动手再量量。

网友:
看来跟我一样,习惯了看诊断卡

网友:
不能太依赖诊断卡     我这就有个卡  每次都跑D1    每次电脑都可以玩     卡有问题

网友:
直接就跑一个码,没有什么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