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启天4300怎么设置bios密码呢?

楼主(2012-12-17):
有一台联想的启天4300,按del进bios后设置好了其它项,但就是找不到设置bios密码的选项,记得联想bios有高级设置模式,重新开机,将F1到F12都按了,结果进不去BIOS设置,在这里请教各位了,如何解决呢?

网友:
单位的启天330,F12设置启动选项,DEL设置BIOS

网友(2016-09-19):
bios怎么清除

网友:
你是想消除bios密码还是什么东西呢???消除密码刷bios就可以啦

网友(2017-01-03):
我想问一下你加BIOS密码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