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3VF无待机 查有3V 无5V

楼主(2012-12-17):
华硕的5V是由EC的VSUS_ON 开启的,可查到EC这个脚没电压,请问,这个信号要在EC满足哪些条件后才会发出啊?

网友:
BIOS片选没波形有电压,刷过两次还是这样。

网友: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EC的待机74# 复位14# 时钟128#/2# 适配器检测120# 然后BIOS 就这些

网友B:
待机3.3 复位3.3 时钟也有  适配器检测3.3 都有 LID_SW#1.7 正常吗?  EC也换过了

网友:
还有温控电路!

网友:
休眠键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3.3 复位3.3 时钟也有  适配器检测3.3 都有 LID_SW#1.7 正常吗?  EC也换过了

适配器检测不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待机3.3 复位3.3 时钟也有  适配器检测3.3 都有 LID_SW#1.7 正常吗?  EC也换过了

看下充电芯片型号多少?

网友C:
查查华硕板的时序呗,肯定是EC的条件不满足或者EC本身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的待机74# 复位14# 时钟128#/2# 适配器检测120# 然后BIOS 就这些

ACIN_OC#应该为低电平?

网友:
AC_BAT_SYS    +3VA  这些有没有?

网友:
还要看看稳压电源电压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充电芯片型号多少?

充电芯片是MAX17015B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查华硕板的时序呗,肯定是EC的条件不满足或者EC本身有问题

EC换过了。我已经量了几个条件,所以要问一下大家还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啊。

网友:
it8512E全部都通用吗?  有没有版本上的区别?

网友D:
EC供电时钟复位,适配器检测,满足后才出

网友:
引用 网友D:
EC供电时钟复位,适配器检测,满足后才出

你说的这几个都有哦。

网友E:
LID_SW#1.7 不正常应该是3.3看看是哪里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LID_SW#1.7 不正常应该是3.3看看是哪里拉低了

现在是3.3了,可是还是VSUS_ON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