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不开机,跑E9

楼主(2012-12-17):
接一精英主板,开机不显,跑E9可能是BIOS坏了,请求发一个,主板号为,RS-780M-M3-V1.0。BIOS块上的号为Q48104--1E3C。块为25L80。
不开机

网友:
上官网下不到么?????

网友:
下了一个还是不行,是因电压 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
官网下载的BIOS应该没有问题,检查一下其它问题

网友:
官网下载的BIOS应该没有问题 多换几个版本试试

网友:
也可以去驱动之家里下载。
www.mydrivers.com

网友:
驱动之家下的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