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无显示也无报警声

楼主(2012-12-17):
电脑开机后无开机报警声也无显示,已排除显卡以及连接问题,应该会是哪里出问题可能比较大,我有试短接PWR针能强行开关机,是不是表示开机供电电路没有问题?   下面是不是准备检查CPU供电电路?

网友:
有没有看下北桥

网友:
是什么板子类?

网友A:
跑码吗?说清楚一点。

网友B:
内存.CPU先排除掉,再检查板子,上DEBUG卡看看有没跑码,要是一点没跑就要开始查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码吗?说清楚一点。

开机就一直显示00不变,但是供电等和复位等都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内存.CPU先排除掉,再检查板子,上DEBUG卡看看有没跑码,要是一点没跑就要开始查电了.

内存和CPU都排除了,诊断卡开机就一直显示00不变,但是供电等和复位等都亮,会是哪里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内存和CPU都排除了,诊断卡开机就一直显示00不变,但是供电等和复位等都亮,会是哪里问题?

复位灯亮一下要灭掉才是正常的,看年BIOS有没问题,有条件的话可以换一下试试

网友:
主板问题吧。多检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复位灯亮一下要灭掉才是正常的,看年BIOS有没问题,有条件的话可以换一下试试

短接复位灯 一亮一灭   应该是正常的   准备先换个CPU试试   不行那就是BIOS的问题了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D:
楼主故障搞明白了吗?
同样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故障搞明白了吗?
同样问题

还没有  现在已经发现场管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