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0ID从不触发到不过内存到无显下面是电流变化求助!

楼主(2012-12-17):
华硕K40ID从不触发到不过内存到无显下面是电流变化求助!
华硕K40ID,进水,二修机,接手后,不触发,发现EC到开关断线,飞线后,电流一跳到1.2A,之后无变化,重新刷BIOS,电流有跳变,如下视频,各电压都正常,北桥加焊过,显卡加焊过,BIOS一脚有电流跳变,32.768和显卡旁边的27M晶振都有正常波形,无论是内屏,还是外接都不显示,插键盘和喇叭后,键盘大小写锁定无变化,喇叭无声,请高手帮助分析一下,实在分析不下去了,谢谢!

下面是视频地址: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g5NTc1NDU2.html

通过逐帧播放比较电流变化情况是这样的:0.018----0.490----0.812----1.071----1.223----1.336----1.405----0.773----1.162----1.292----1.377----1.423----1.338----1.293----1.315之后没有变化,这是冷机第一次启动的时候,如果再开机,就没有从1.4跳到0.7的过程。
CPU和内存都是从好机器上拆过来的。

网友A: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肯请哪位有经验的朋友指导一下。

网友B:
这机器修过几个了,大多是北桥问题,看这电流应该是北桥,楼主可以换个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修过几个了,大多是北桥问题,看这电流应该是北桥,楼主可以换个试一下

好的,明天订个试试,谢谢,只有试了才知道。我也倾向北桥。

网友C:
我也支持你先换个北桥,不过先再刷个确定好用的BIOS再换桥。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支持你先换个北桥,不过先再刷个确定好用的BIOS再换桥。呵呵

BIOS是在华硕官网,按这个机型下载的,K40ID,但不知道官网会不会出错,华硕的我下过几次,还没发生过有错的时候。

网友:
再次求助,这块板,北桥,显卡已经都换过了,故障现象还是这样,没什么变化。不知问题出在哪里了?

网友:
那只好换块板子啦,,,钱赚到手就好,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显卡试试

必须得换显卡

网友:
插内存和不插内存电流一样吗

网友:
北桥显卡都已经换过了,还这样。

网友:
AMD的机型最好不要迷信电流,用示波器

网友(2013-01-17):
楼上说的对,电流有时候不是很准确,可是示波器我用的还不算很熟悉。今天又修了一阵,因为没有电路图,所以只有看点位图修了,通过测试主板屏接口的LVDS信号,发现一些问题,发现一个复合二极管坏了,换上这个复合二极管后,屏有信号了,但是白屏,不过感觉应该是又进了一步,似乎向成功又迈进了一步,呵呵,明天有时间继续修。如果这块板能修好,自己的维修技术也相当有了一个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