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网上看有150元左右的858型号热风焊台,这个是850差不多吧,可以通用吧

楼主(2012-12-17):
我在网上看有150元左右的858型号热风焊台,这个是850差不多吧,可以通用吧?
因为在网上看到很少有850的, 如果有150元左右的焊台,不想买太好的,只要够用就行,就自己维修自己的电脑用,麻烦推荐下,谢谢了

网友:
858和850不一样,858应该是无气泵,是电机出风的,修笔记本不太适合。

网友:
买好的,用着省心舒服,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A:
我也就是修我自己的电脑   类似于858这样150元左右的价格修电脑够用了吗    本来是想买850的  但是网上很少卖这个  麻烦你推荐个适合我用的 多谢了

网友:
风枪这东西不是能用就行,而是要用着舒心

网友:
这种便宜的不能恒温,开的时间越久温度越高容易烧板.

网友:
气泵用的是专业,,风机嘛,自个想,呵呵

网友(2013-03-20):
引用 网友A:
我也就是修我自己的电脑   类似于858这样150元左右的价格修电脑够用了吗    本来是想买850的  但是网上很 ...

858不行,风太小,吹个IO都费劲,无铅的更难吹。

网友:
那个 买个好点的吧

网友:
858不好用,必须8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