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tt tr2 600w d口短路 不开机! 新手贴!

楼主(2012-12-17):
权限够了!请版主把帖子移到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77-1.html谢谢 我不多发贴了 占用论坛资源~

扔了也是浪费 干脆自己学习维修 练手了!~
故障原因:自己焊接风扇短路了 没注意 直接接到电源d口上 导致 电源挂了。。。。
然后就是不开机。短接地陷绿色线 也没反应 但是短接时能听到电源有声音 因该是哪里有电。我都是先看上面原件型号 现百度是神马原件 在搜索会出现的问题,。下载把出问题几率大的两个原件喊下。mos管auk s7912pi和一个二极管整流管 sbl 2060ct,自己看教程万用表测量,mos应该是好的, 2060用100挡电阻 测得全是无穷大 坏了吧。。。也许是我喊下来的时候电烙铁接触时间长的原因?》求解!!谢谢!!!
其他的整流管 整流桥啥的(不专业 每次都要现看型号现百度)都是在路测量 不准,针脚太多了 太密集了 我正在一个个拆,,,,,

网友:
看了这个 还是初次接触 要慢慢理解。。。。再次感谢前来帮助 帮顶的xd !谢谢你们!

网友:
刚才又测量一下 好像mos 坏了 2060好的。。。。晕了。。。百度到的怎么说的都不一样啊。。。。

网友(2017-04-25):
心细点,这些完全都是可以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