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全汉蓝爆节能版310电路图,如果高手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楼主(2012-12-17):
一个310电源

由于外网架空线混电电源出现故障,空载插电烧保险,全桥以前没有问题,以后没有查出短路故障点,维修中下图原件爆了,由于使用不少贴面原件,没有图不知道原件型号,求一个电路图或如果那位高手指点迷津本人先谢谢了。

网友:
把大电容旁边散热片管子全拆了  在保险的地方串灯泡修。不懂看看我的帖子一般都会修好。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12971-1-1.html

网友:
明天我试试,还有一个图中红线圈的电阻爆了应该是多大。

网友:
这电源是主动PFC结构的,值得修。。。。。。

网友:
全汉的做工是杠杠的啊,主动PFC修的人不多或者说能修到的次数极少,大家讨论的基本都是被动式的,其中山寨的又相对来说好修点,贴片修的还真的犯难了,爆掉基本看不清楚参数是多少,只能找图纸来得便捷,没图纸还得找个一样的电源查照,没有查照,还得自己跑线路画一下才能确定元件的位置及所起的作用,和通用图纸分析比较。难度真的大,但确实值得修。

网友:
暴了的元件刚刚找到了

网友:
贴片坏了真是不好搞

网友A:
这个电源我这有,不过要找找,之前在某东买了几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我这有,不过要找找,之前在某东买了几个.

知不知道红线圈的芯片型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知不知道红线圈的芯片型号

这个用CM6805BG代换  打的是R8CB05B0这个的元件号   是全汉定制的IC   直接代换就OK

网友:
表示感谢,明天修修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用CM6805BG代换  打的是R8CB05B0这个的元件号   是全汉定制的IC   直接代换就OK

请问有没有电源的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有没有电源的电路图

没有电路图的    不好意思   只是这个电源我有修过下

网友:
找到损坏的元件了,是主电源两个功率管并的快恢复二极管UF1007,明天找两个换上,第一次修主动FPC电源,没有电路图,线路板又有些贴面元件,线路细,上又打一些元件标志,看不清走向,走了一些弯路。

网友(2015-11-08):
楼主加油呀,马上就能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暴了的元件刚刚找到了。

原来是R80  101电阻

网友D:
这个电源散热片很奇怪,没有稽片,而是直板的,第一次见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源散热片很奇怪,没有稽片,而是直板的,第一次见到

很多品牌电源都用这样的散热片.....

网友:
不知楼主修好没有,这样的电源真的不好修,练手可以,维修真的没有性价比,太浪费时间啦。

网友:
我其它论坛收了个成色很新的全汉蓝暴450的,也是楼主说的R81电阻烧断,PFC芯片对底壳打火,坑爹的全汉电源底壳居然没有绝缘胶隔离,检测其它元件有个ZD82稳压管印字WY 8N,找度娘没任何线索,难道又是全汉定制的东西!刚才看了下同楼主的电路板几乎一个样的,麻烦楼主帮看下ZD82的管子是几伏的稳压管?非常感谢楼上的朋友提供cm6805的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