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接AZ7500 4脚,电源仍无法工作

楼主(2012-12-17):
长城BTX-400SEL-P4电源,开机无反应,5Vsb正常,绿线待机3.7V,短接绿线,电源无输出,

待机时AZ7500,4脚电压4V,12脚11.1V,1脚0V,2脚4.75V,5脚1.6V,8脚2V,11脚2V,13,14,15脚均5V

短接绿线后,2脚4.75V,4脚3.45V,5脚1.6V,8脚2V,11脚2V,12脚11.1V,13,14,15脚均5V。
短接4脚,仍无反应,请教哪里出现的故障的概率比较高?谢谢!

网友:
今天更换了TL494和8脚三极管,故障依旧,494在待机状态时,8脚和11脚是不是应该没输出啊。我的怎么待机时就都是2V输出了?

网友:
还有啥时候能转正啊

网友(点评):
楼主你不要摇了,您已经是正式会员,以后发帖请看好对应版块发,不要见着一个版块就发。

网友:
我也有一个航嘉的电源故障和你的一样。也有待机时8和11脚不应有电压的想法

网友:
8脚和11脚不应该有电的吗,我新拆开来已坏的这个电源也是这样8脚2.26V11脚2.3V 地线短接4脚强制启动也是不见效。也在这里坐等高手指教。

网友:
短接4脚   8  11电压应该有变化。否则换7500或7500没工作

网友:
建议楼主看看版主的帖子,理清思路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12971-1-1.html

网友:
别老停留在低压部分。高压部分有问题吗?

网友:
推动变压器有没有电压变化
?

网友:
应该是两个开关管没有工作,查一查相关电容和开关管。

网友:
如果短接绿线一点输出也没有的话,也有可能是高压部分的问题

网友:
今天修好了,是12V的共阴极二极管坏了,导致12V无输出,风扇不转,替换后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