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进度条死机的维修思路

楼主(2012-12-17):
这几天很郁闷老是碰到进度条死机的故障,从哪里下手呢?求指点……

网友:
一般是南桥问题,你查下不行就重做或者换

网友:
裸板试试,如果裸板也死机一般都是南桥

网友:
南桥都换两个了呀。蛋疼的维修……

网友:
大师们能否详细点,比如测那些电压,哪些信号等等……  不胜感激!

网友:
除了厂家一般维修都不行吧

网友:
说清楚点,是什么牌子的电脑,什么样子的板子,

网友:
什么品牌,什么型号的机器,同样的故障,问题出在哪,不一样的

网友:
裸板有试过吗,先排除外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