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00显存无供电,望大家指教一下!!

楼主(2012-12-17):
9600GSO的显卡,核心有电压,显存没有电压,用的RT9259A,从别的显卡上面换一个好的9259A上去还是一样,检测上管输出对地短路,是不是显存有问题,才会引起供电不正常?

网友(点评):
上管的输出就是供电单元的输出,短路肯定就没有电压。说它是显存供电,就是为了与核心主供电区分开来,其实它同时供给显存和核心,所以二者都有短路的可能,要检查判断。

网友:
只能说有可能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检查GPU上面的电容短路,难道是核心挂了?

网友:
输出端一点阻值都没有才是短路,有10几殴的话都是正常的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