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nvalid system disk 问题解决

楼主(2012-12-17):
lnvalid system disk
中文意思:无效的系统盘替换盘
重新安装系统无效.重新删除C盘再新建C盘设为活动区再格式化重装系统也无效.打电话问了下客户资料还要不.回答可以不要.用MHDD的ERASE命令删除前面几十M数据后重新分区格式化装系统问题解决.
这种问题还有可能是启动设置引起.就是刚用U盘装了系统重启拔了U盘后.有些板会出现这问题.这种重置硬盘启动就好了

网友:
重建分区表,应该可以.

网友:
如果用户数据还要,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
用HDREG修复分区表可以尝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