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7500 11脚和8脚PWM输出高达18.5V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2-12-17):
KA7500 11脚和8脚PWM输出高达18.5V是什么原因呢?有知道的师傅吗,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这个电源很不稳定,有时候也能启动,测量电压也都正常,但是不能启动的时候8和11脚的电压很高,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重点检查两只推动管及周围的元件。

网友:
辅助电源输出两路,一路为5vSB,一路为VCC 24V左右,VCC加在T3变压器的中间抽头处,此处分别串电阻加在驱动放大电路两个三极管的基极,也为7500芯片的8 11脚。

网友:
测量表有问题,换一只试试。

有可能的。

网友:
应该不可以吧,换了7500还这么高

网友:
KA7500的其它引脚电压是否正常?两个推动三极管及相关二极管测一下,看有没有坏了?

网友:
应该是万用表坏了。我试过CMOS电池30V呢

网友:
万用表电池不足的时候,会导致测量电压变高,如果确定万用表测量准确的话,同意5楼9楼

网友:
测一下芯片的5、6脚的电容电阻是否正常,特别是电容,它们会影响PWM的输出占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