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片这样划伤了,还值得买个硬盘试着换磁头吗?

楼主(2012-12-17):
320G的笔记本硬盘,查了一下相同型号的硬盘少少要200多到300这样,找不到有坏道的便宜的盘。 这个是个人的硬盘不赚什么钱。这种硬盘值得去换个磁头试试看吗?老手们你们对这种硬盘换了磁头能读出数据几率有多少呢?指点一下。担心换好的磁头进去没得多长时间就打坏磁了。主要是利润低风险高。

网友:
报下完整型号,我给你找找看看手里有没有想同的坏道盘

网友:
没戏了,划伤的盘,换磁头马上挂磁头

网友:
没必要   了  可以直接换个新硬盘了

网友:
客户是要数据呀,但是给的价格不高,看到论坛有人把划伤的一面的磁头剪掉,然后用UDMA虚拟一个头来读另外一面。

网友:
装一个坏一个

网友:
你这个盘 八成是 上一个头  打坏一个头 希捷的盘 明显可见划伤是致命的 !如果客户没有出好的价格 以及自己没有备用磁头 建议放弃 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网友:
这种磁盘 换头以及  损坏磁头就是瞬间的事情,但是也不排除  换上磁头以后有识别的可能性,但是需要专用工具进行磁头的分别提取,且 数据肯定是提不完 数据确认也相当的麻烦

网友:
很多时候,价格决定了数据恢复的成功率呀

网友:
没有什么利润,就不必要冒太大风险。

网友:
利润不高就不要冒险了!

网友:
没有换的必要了!

网友:
利润不高没有冒险的必要,明显划伤磁头损坏几率非常大。

网友:
很赞同这句话,很多客户都说钱不是问题,但是一报价就说贵了,不做了。他们当真以为技术真的是白菜价了啊

网友(2013-01-24):
这样的情况就算啦!同上换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