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0r艰难维修,顺便教你如何校正变形的板子!

楼主(2012-12-17):
接一县城同行的asus x50r,客户说是不开机。插可调电源发现电流上到0.7几就掉电到0.04(正常待机0.01)根据经验判断很可能是主板有短路。测试主板主要电压发现+vccp电压对地。 通过查询电路图得知+vccp一共去了3处。南桥端 北桥端 cpu座子 断开连接南桥的0欧电阻拆掉北桥后还短。最后拆掉cpu座子后不短了。 换完cpu座子后不短但板子严重变形了。非常郁闷啊,板子夹持的很好啊!没办法想了一个妙计呵呵!先将主板放倒bga焊台支架上不用夹持,我的是二温区的bga。底部温度达到320预热5分钟后趁热取下装到笔记本D壳然后固定好D壳的螺丝。放置4分钟,让后将主板带D壳子翻过了放置到bga预热区320在加热5分钟。(上部温度不要打开奥!)如图放置。然后就等冷却后取下。再然后就好了 嘿嘿 装机测试ok如图 技术学了,别忘记加分奥!嘿嘿

很多还是可以学习和推广的
差不多是秒杀,楼主经验确实不浅,当我帅傅吧。
技术真牛啊

/:)清风陈锋 + 5 赞一个!

网友A:
技术真牛啊

网友(点评):
回复内容过于简单,小心被当灌水处理!

网友:
非主流哈,

有点嫌疑哦
回复内容过于简单,小心被当灌水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术真牛啊

加分啊 兄弟

网友B:
你的BGA是北京微标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BGA是北京微标的吧

你咋知道的 兄弟 顺便加点分奥

网友C:
你的BGA和我的一样的,加温超爽的,华硕的板子加久了是变形的厉害,我一般BGA眼睛一直盯着不动的,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的BGA和我的一样的,加温超爽的,华硕的板子加久了是变形的厉害,我一般BGA眼睛一直盯着不动的,呵呵

我也是奥 不过这个bga使用还挺不错的 就是夹具做的差点

要是G73J的,更大,那麻烦的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奥 不过这个bga使用还挺不错的 就是夹具做的差点

大板子的话夹起来一点都不爽,而且加温有局限性。我一般都把温度调到350度。

网友E:
这样也行。。。以前我也烤了一台华硕的。。都变型了。。没法弄了。。放弃了最后

网友F:
楼主敢想敢做啊。很大胆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敢想敢做啊。很大胆的方法。

没办法 修不好就赔钱了 兄弟顺便加点分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也行。。。以前我也烤了一台华硕的。。都变型了。。没法弄了。。放弃了最后

只要适当的温度 应该可以纠正的  顺便加点分奥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胆的动作啊,你不怕把D壳考到啊

温度调适当 又是暗红外加热 没事的  加点分兄弟

网友(点评):
已经给你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板子的话夹起来一点都不爽,而且加温有局限性。我一般都把温度调到350度。

我下部温度一般都是320 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下部温度一般都是320 呵呵

我和你相反,我下布温度160,上步350有时候32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和你相反,我下布温度160,上步350有时候320.

我是按照bga使用说明书 再根据实际的调试温度 确定的温度 呵呵 不过大多时候做的是参考 主要是看锡珠的变化

网友:
问下楼主,这个台买的多少钱?哪买的

网友:
ASUS 有些系列的主板确实头疼 上返修台就变形 恶心的要命  看到楼主的帖子这个方法确实不错呢 很有启发

网友:
修到那些容易变形的板子,就头痛了。 就心想, 不行就拉到吧

网友H:
换CPU座可是个精细活,至今还没成功过

网友:
步步为营 坚定信心 不要随便放弃 ,每一次的执着都是技术的进步和money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H:
换CPU座可是个精细活,至今还没成功过

找个报废的板子练练就好了 顺便给加点分 中不?

网友:
新手问下,CPU座子不是塑料的吗?BGA不会烤坏吗?

网友:
技术不错,就是图片有点晕

网友:
CPU做子也能短路

网友:
cpu座子也短路啊././

网友:
太牛逼了吧

网友:
底部320的温度不会把D壳烤变形吗

网友:
兄弟很想知道CPU座子你是怎么换的呀,小弟换了几次都没有成功

网友:
都是技术达人啊

网友:
我是没分加了   不过还是学习了楼主的经验  呵呵

网友:
楼主校正板子的方法真高啊!

网友:
楼主思想奇特啊

网友:
厉害厉害,可惜我不敢这样试啊。320度怕把壳子搞坏啊

网友:
这技术真是杠杠地,以后不用怕板自变形了

网友:
越做越好。。。。。。。。。。。。。。。。

网友:
哥哥我有迅维 360 板子不怕变形~~~~~~~

网友:
    干不好座子的人,来学习一下。有木有说明怎么换?

网友:
带着壳上BGA? 技术活, 学不来了

网友:
不行的,你这样做会吧整个D壳弄变形的,小心用

网友:
LZ会想到换CPU座子,让人很出乎预料啊,你把壳子放上去烤就不怕烤糊了,呵呵,板子变形的,很难扳正的,能用也是短期的

网友:
楼主太强悍了,CPU座拆的这么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