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蓝怪病

楼主(2012-12-17):
一新蓝17寸T7V显示器,外置电源那种,故障现象是开机指示灯正常亮,但是黑屏。需要等10分钟左右才能正常显示。正常显示后一切正常。换个高压板,故障依旧。屏线也测量了,好的。
求助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现象的朋友

网友:
再换个驱动板试一下...

网友:
把驱动板上的大电解都换掉试下

网友A:
换个适配器试试,然后查高压有无EN信号输来还,还有驱动板上的12V滤波电容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适配器试试,然后查高压有无EN信号输来还,还有驱动板上的12V滤波电容换了,

没时间换了,直接拉低屏供电场馆的控制级,搞定收工

网友B:
个人感觉适配器的事

网友:
高压换了的话,信号板也试试。也有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适配器的事

适配器是换过的

网友:
也不测量下 驱动板到高压板有没有on/off那电压。。说那么少 有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