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的二块板子总结

楼主(2012-12-17):
第一块是老845主板
故障:触发后不跑码,复位灯长亮
测无核心供电,判断为硬启动未完成,或档在某个电压,导致后继无输出,习惯性测MOS管有无电压,正好测得 一场管G极有3.3V ,D极有3.3V,E极无输出,目测发现场管中心有个坑,断定其不良,断电后用风枪更换之正常跑码,维修结束。

第二为DELL原装775主板

故障:触发后不跑码,复位灯长亮
测无核心供电,判断硬启动异常中断,目测VCORE芯片周围有进水腐蚀过,用洗板水刷干净,目测ISL6312周围有一个标注2R2欧电阻实测变为48欧则异常,用风枪吹下发现电阻已烧熔,证明有东西损坏大电流导至电阻阻值变大。测ISL6312发现其不正常,更换之,因二相供电,则把四只MOS全部更换后正常跑码,至此维修结束。

总结:维修没一对金睛火眼不行啊。

网友(点评):
目测2R2这个不理解,测6312发现不正常?打值?VCC过流引起VRM芯片坏不用换MOS管吧!

网友:
这句:“用洗板水刷干净,目测ISL6312周围有一个2.2欧电阻变为48欧则异常”
楼主乃一只万用表,鉴定完毕!不单有一对“火眼金睛”,更有不少电子元件在肚里吧。

网友:
修得挺好的,很有经验!

网友:
很有功底哦

网友:
不是新手吧. 新手都有这功底. 厉害.

网友:
修多了经验就出来了。
新手必须要经过这个阶段。
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这两块板子的故障都有点简单,还过楼主的功底还是很深的!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还是有点难度的

网友:
楼主见多识文啊

网友:
修多了就修出经验了。楼主还是有功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