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求救精英649-m3cpu无电压

楼主(2012-12-17):
上次的发帖大家已经看过了,我内存spd电压和主供电一样1.8v,我没管它,量了adp3181电源IC的工作条件没有en信号,vid正常,这次更换了好的电源IC,还是没有en信号,且cpu无电压,VCC是有的12V,,之前修过短路去掉了四相电路上管,这次没有装上去,如果把之前短路的mos管装上去,会好吗?确实没法了,,bios也刷了,求高手给思路?

网友A:
内存的供电1.8V就不正常呀,楼主应该先修这个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线飞过去了有了3.3v

可还是没有vcore

网友A:
如果是断线飞线是个办法。但你这不是断线啊而是电压低,肯定是哪个用3V的东东有问题呀。你先直量下电原的3V和内存的通不通。然后在分别量下阻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断线飞线是个办法。但你这不是断线啊而是电压低,肯定是哪个用3V的东东有问题呀。你先直量下电原的3V ...

量过了,内存spd和橙色不通,内值带蜂鸣响且阻值是28,橙色阻值171,应该有什么样的思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办?????????

找主板用3V的电压IC 先把电池,IO 学有声卡拆下来在量.

网友C:
这个板子不是SPD和1.8是通的么。。??你飞个3.3,那内存的电压是多少了??我觉得你找EN的来源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不是SPD和1.8是通的么。。??你飞个3.3,那内存的电压是多少了??我觉得你找EN的来源就行了

嗯,en的来源怎么查呢?是vttfsb电压分压过来的吗?这个en信号不上cpu有,上了cpuy就没有

网友:
不熟悉,得找图纸,先找到EN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en的来源怎么查呢?是vttfsb电压分压过来的吗?这个en信号不上cpu有,上了cpuy就没有

EN,估计的找图纸了。。

网友D:
我也有个这样的板,EN没有电压,换了电源管理解决不了。楼主解决了分享一下吧!

网友E:
你这块板子我咋没有看到ADP3181型号的芯片呢?只有3118和3180型号的芯片,ADP3180的EN信号由VTTPWRGD信号经过R336提供,还是给你一份图纸来得实在,哈哈,VER1.0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这块板子我咋没有看到ADP3181型号的芯片呢?只有3118和3180型号的芯片,ADP3180的EN信号由VTTPWRGD信号经 ...

电源管理确实是ADP3181,我看了图纸,en信号VTTPWRGD从RT9218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个这样的板,EN没有电压,换了电源管理解决不了。楼主解决了分享一下吧!

好的,我的是不上cpuEN有电压,上了cpu没有,这正常吗?

网友:
刚才搞错了,本来不要售价的,结果......不好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管理确实是ADP3181,我看了图纸,en信号VTTPWRGD从RT9218出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电源管理确实是ADP3181,我看了图纸,en信号VTTPWRGD从RT9218出来

我也找不到ADP3181芯片,有图纸截个图。
我只看到ADP3180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也找不到ADP3181芯片,有图纸截个图。
我只看到ADP3180

3181和3180引脚定义一样的,我想问你,这个en信号上电测量不装775cpu有,装上就没有,正常吗?

网友:
这个信号是U15芯片的第10脚发出的     经过”R336“到达“ADP3181”的“11”脚       先看看U15的第10脚有没有电压(没有电压检查此线路上的元器件)如果这个电压有了就差R336到11脚的电压      呵呵  现在你发什么问题我就回答什么问题了   要感谢我撒

网友:
11脚也连到CPU的一个针脚上   CPU有问题吗   或者座子有问题撒

网友:
是经过R336过来的。

网友:
这个图纸有问题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的供电1.8V就不正常呀,楼主应该先修这个啊,  ??

内存的SPD引脚是跟主供电一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量过了,内存spd和橙色不通,内值带蜂鸣响且阻值是28,橙色阻值171,应该有什么样的思路呢?

这个问题不用讨论了,它是和主供电一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3181和3180引脚定义一样的,我想问你,这个en信号上电测量不装775cpu有,装上就没有,正常吗?

RT9218的输出电压正常时第10脚输出高阻态的VTTPWRGD信号,没有电压的,需要上拉电压;不正常时拉接地,

RT9218芯片9#要小于0.64V大于0.8V,它的5#才能输出高电平导通APM2055N,才能上拉VTTPWRGD信号,按电路分析此电压肯定要小于1.8V
你查输出VCC1.8V正常吗?后级有没有问题。

VCC1.8V是一路经过电阻R315和R301给内存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