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修-易美逊D525开机不显,顺利修复

楼主(2012-12-17):
板号:HM40-MV
此机是昨天一同行拿过来的,他说没有CPU供电,帮忙修下,机子放下就走了。
1,拆机光板上电0.12A.各组供电都有,就没有CPU供电,而CPU背面的NEC电容也被换成4个330电容了。CPU供电IC
和MOS管也都有换过(确定都是好的)。
2,外观检查发现CPU供电芯片旁边少了1个电阻R13(10K),在料板上找了电阻补上,通电CPU供电还是没有出来。

3,查CPU供电U5(ISL6266A)的工作条件都正常,20脚19V,22脚5V,48脚3.3V,44脚VR_ON 3.3V。
4,查反馈电路,一个一个的跑下去,发现R35(1R2)电阻阻值无穷大了,找了1个0欧电阻焊上,上电0.34A,呵CPU
供电出来了,不走码。

5,查时钟芯片U14,发现3D3V_CLKGEN_S0没有电压,看图3D3V_CLKGEN_S0是由3D3V_S0经过电阻R80转换过的,这
时发现R80少件,又补了个0欧电阻上去,上电1.4A电流直上。

6,时钟正常了就查南,北桥复位了,PLT_RST1#有3.3V, H_CPURST#只有0.1V.
7,量北桥各供电没有什么异常,这时有个信号很重要,北桥要收南桥发出的PLT_RST1#后才发出H_CPURST#给CPU.
8,看图PLT_RST1#是经过R211电阻给北桥的,发现R211又是少件了,找个100欧电阻装上,上电0.8-0.7-0.9-1.1
跑码正常显示。

总结下,这机器最初原因就是CPU供电反馈电路出了问题,后面的两个问题都是前人所为的,呵呵!!!

网友:
你修的够牛逼的啊

网友:
应该是价格没谈好而拆件的吧

同意楼主

网友:
呵呵。。。。修的漂亮。。。更修的细心呀。。。。

网友:
思路清晰啊。。。。。。。。。

网友(点评):
回复内容过于简单,小心被当灌水处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厉害啊,如能和楼主学上个半年多好啊

网友:
妈呀,太牛B了,都三修了也还是可以修好

网友:
楼主的思路清晰,线路熟悉,维修经验丰富!

网友:
这就是极品客户的下场,不足为奇,幸好上家没割桥焊盘,让他越修价格越高才行,不能惯了他们。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简直是羡慕嫉妒恨啊,什么时候才能到这个境界

网友:
这机器估计给人家动过手脚

网友:
这个手脚动的,只要有图纸就能修得起来。假如割线,或总线动一下,就难查了。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对上电时序也了若指掌,佩服。

网友:
易美逊我看题以为是显示器呢。他的本本没修过。

网友:
这个真没有

网友:
楼主技术高超,我不知道要几天能修出来

网友:
思路清晰啊

网友:
都三修了。楼主好厉害哟。

网友:
都三修了啊,而且上家还下了绊子,楼主分析得很清楚,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