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看的显卡维修供电线

楼主(2012-12-17):
直接拿修笔记本的可调电源供电,加了一片12V转3.3V稳压板(从坏的TP-LINK路由器上割下来的),实用方便,还可以看电流!

网友(点评):
这个创意不错,等我买了电源也做一个

网友(点评):
用路由器浪费,用个AUSU19出3.3器件线性输出,可以说完美。

网友:
想问下楼主,独立攻电那个6P是要接多少伏的,我也有个显卡坏了不会修,未学过显卡的,还有你那电源只用算电压不用算电流吗?显卡能接多大电流的啊。

网友(点评):
黄线+12V啊朋友

网友:
DIY。
不错,改天我也效仿一个。问下楼主,蓝线和红线的电压分别是多少?第一张图上是黄线?
看了电路  红的是12V  蓝的3.3V对吗?

网友:
不错,这种显卡供电线更合理,更方便。有空也做一个。

网友:
黄线  兄弟

网友A:
做的很漂亮比我的好多了,,不过我是用一个带6PIN的电源就OK了 这样改有点麻烦

网友:
不是有哪种6口的供电线么???

网友:
很神奇。。。问题是怎么知道显卡点亮没有啊。。。。

网友:
有创意,有时间做个试试看看,我正想找个这样的用呢。

网友:
个人感觉这种改装纯属鸡肋

网友:
6pin插头是12v供电,显卡一般都是两种电压,12v 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的很漂亮比我的好多了,,不过我是用一个带6PIN的电源就OK了 这样改有点麻烦

我的是多功能的,有的卡没有6PIN的电源插头

网友B:
楼主那个PCI是咱裁下来的,用什么剪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那个PCI是咱裁下来的,用什么剪的呀。

电动切割机(砂轮机)

网友:
这个有创意,月饼老师也喜欢这么干

网友:
很好的DIY工具,维修量大还是可以做,就是现在的生意难做,维修更难搞啊。

网友:
这要闲的多蛋疼 才去搞啊。。。不过DIY不错。。呵呵

网友:
就是不知道这样试你怎么能知道这个显卡能不能亮啊,感觉没有多大用

网友:
用TP改的电源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