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秒杀 一台 MS-7529的主板

楼主(2012-12-17):
今天客户拿来一块主板 是 MS-7529的V星主板  说是 点不亮  屏上没有显示  我接了 下来   拿起我们的电源来试机  插上测试卡  主板不跑马  于是给客户报了价 让客户下午点来拿  现在 进入正题  主板不跑吗     要不然是主板没有工作起来    于是查供电   查CPU1.2v  核心供电1.2v    内存供电1.8v  电压   供电都没有        于是先查内存供电的场效应管  上管的供电级有5V的电压  控制级没有电压  当然也就没有输出电压1.8v电压  而这个1.8V的电压是很重要电压  没有它主板的其他供电也会没有   于是理控制级的电压到了 那里   应该是一个8脚芯片控制的吧  于是找 控制电压与那个芯片相通  不一会 找到了 这个8脚芯片 的第3脚 与这个控制电压想通  测这个芯片的3脚没有电压  于是把这个芯片换了   这个芯片是UP6103S8   找了 一块一模一样的主板换下这个芯片  主板工作正常    那个 高兴啊  写的不好   还请谅解啊

网友:
盲跑    要是换了还不行  我看就该报废了吧    额呵呵

网友:
有CPU电压了,怎么会没内存电压

网友:
如果都是这样修的话,高手将会越来越少!!!!!

网友:
楼主啊,内存供电都还没,何来CPU电压?

网友:
看清楚好不  是没有

网友:
他是说什么都没有 大家看明白了回贴

网友A:
幸好你有零件换,不然又是废板了

网友:
恩  主板上拆就是了  以前也有些 没有修好的主板 正好可以拆配件

网友:
这种当然是秒的了。

网友:
呵呵,修好了就是高兴

网友:
运气不错,没供电的还是比较好修

网友:
以后有什么不懂得  还请大家 请教请教  一下哈

网友(2013-02-18):
为什么不考虑是场管问题呢?是拆了场管测了没问题才接着往下一级查的吗?楼主能否详细谈谈当时的思路

网友(2013-05-02):
我今天也有一块这样的板,也是没有CPU电压,第三角也没有电压可以也是他坏了,可惜我没有这个芯片换。

网友(2013-08-25):
料板多了就是好啊

网友:
这是为什么呢,意法等大厂老是生产出不耐用的管理芯片么?反思。

网友:
我有一块一样的板是没有CPU供电管理芯片问题但是没芯片换啊。

网友:
高手,学校了啊

网友(2013-10-20):
引用 网友A:
幸好你有零件换,不然又是废板了

幸好你有零件换,不然又是废板了

网友:
没供电的查供电,搞维修嘛在实践中积累经验,边维修边提高。维修高手不一定会写文章,会写文章的一定是维修高手。

网友(2014-02-25):
请教请教  一下哈

网友:
真是看不懂啊